HP X1000开机不显

楼主(2010-08-01):
  昨天接的机器,插上直流电源待机是0.03,触发后电流跑到1A以上,电流还在动,看电流的动作应该是显了,可是屏就是不亮,显卡也加焊过,一样。显卡板跟主板的接口都加焊了,还是不显。把显卡板拿掉电流在0.96左右不动,装上显卡板电流在1A以上,而且电流在变化,屏不显,所有的接口我都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这种故障要怎么修了,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PCI总线有没空焊。

网友:
嗯。是呀。外接有没有显!!!

网友:
这个显卡是ATI9000 坏了,你加焊一下试一试吧,应该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