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屏碎的问题!

楼主(2010-08-01):
有时有些客户拿来液晶屏不显示,这时我们也无法通电测试屏幕是否碎了!等我们拆开屏时,点亮灯管,发现屏碎了,通知用户,用户说我们给他把屏拆碎了!大家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呀!!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屏幕呢?你可以先点一下灯管啊!不想赔钱就死扛着

网友:
屏碎的在强光下用手去动一下会看到碎片的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屏的外伤 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客户拿显示来的时候,最好是通下电,仔细看下屏有没有漏液,特别是边缘不起眼的地方,用手轻按,是不是有液体在动。

有次遇到一个38,屏右上角估计是东西顶的,没看出来。赔了200块。。。吵不过她 ,太厉害了,妈妈的!

后来尸体卖了120,屏IC还在,灯管还能用。没亏多少了,呵呵!

网友:
到光线好点的地方,有角度的看屏,是屏碎的,就一定能看出来的。看不出来,任何后果只能认了。

网友:
从来都不背着客户撤,当面撤,发现问题后定价,修就修,不修20元,走人。个别的人扯得很。

网友:
问下楼主  尸体在那里卖

网友:
尸体是指里面的板和灯管吧?

网友:
我是说拆显示器,没说拆开屏,有些显示器电源板出现故障,没法开机,怎么通电看屏呀,有些屏不通电是很难看出屏裂问题的,比如说屏上有裂纹,有一次有个用户拿来一个屏,很新的,从外观很难看出屏有问题,这个显示器不通电,我就当着用户的面拆开显示器,用通用板点屏,点亮灯管时,发现屏幕右上角有道裂纹,跟用户说屏碎了,用户非说原来好好的,是我拆坏的,这个屏我怎么会拆碎呀,这样的用户一看就知道是来找茬的,为了不影响生意,没办法赔了二百块钱,真是很窝囊呀!!可是真的很怕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呀,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呀!

网友:
准备个手电筒,备用,来那种叼的客户好好查查看

网友:
直接搞成黑屏,退修,省的麻烦拉

网友:
高压搞掉,楼上的高明啊

网友:
我都是用强光手电照 很容易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