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掉电

楼主(2010-08-01):
开机一切都正常但运行一会就会掉电 感觉是散热问题,测试过发现不是散热问题。点着放在那里不运行大的程序 能点很长时间。要是跑3D就只能跑20左右肯定掉电。掉电后 没有待机电压。把电源重新插拔下。又有待机电压了。开机就一切正常了。现在求维修思路。谢谢
掉电

网友:
你这问题,还是温度过高造成的。SHOU档,只接把南桥关死了。所以待机电压都关死了。重新插拔下一下,又有待机电压了。SHOU档,有为高电平了。

网友:
追风筝
的帖子
大哥
你的 意思就是把南桥散散热就好了 ?

网友:
在桥上面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有其他的方法吗,先前单板测试的时候 SB很烫 加了个散热片 是可以跑很长时间的。给个其他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
重做显卡 ~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重做显卡解决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Is a graphics card problem too!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用加散热的吧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修了这么多电脑,没有南桥加铜片的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

网友:
南桥好做点,可以先做南桥试试的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或者换个内存试一下把!

网友:
先加个散热片

网友:
断掉热感的控制脚看看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