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16S的MCU程序

楼主(2010-08-01):
一台宏基1716S的显示器,开机白屏,换通用驱动板试了,确定驱动板问题
屏供电也正常,哪位大哥帮忙 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
你说的有点让我糊涂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用通用驱动板试过了显示正常啊

网友:
那好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
我想问的是哪位大哥有这个程序

网友:
白屏时,屏与驱动板都有可能的,如果屏没有问题,那可以查驱动板供给屏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