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坏了,就是亮一下就黑屏了,关了显示器又开又亮了,过几秒又黑了。

楼主(2010-08-01):
19方正宽屏液晶显示器坏了,就是亮一下就黑屏了,关了显示器又开又亮了,过几秒又黑了。是不是灯管坏了,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不一定的  你打开显示器  首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鼓掉 很多 高压条保护 都是25V电容鼓了 还有就是升变压器 老化了 还有就是虚焊  升压IC   这些有问题都会高压条保护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总的来说
1:高压板
2:灯管

你就这样的描述了下
我们也不能确定
你还是拆开检查检查吧。

网友:
    你的是高压板坏了换高压板没好的话就检查灯管了

网友:
楼主你先也要拆开检测下吗?拆都不拆就问,像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问题,(电容鼓包也会,还有高压虚焊)先用单灯高压点下不就知道吗,如果灯管是好的改个高压不就OK

网友:
可以用通用的高压板代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亮一下就灭,一是高压板的问题,二是灯管的问题,上面的师傅把高压板的问题说的很清楚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如何测量灯管是否老化,就是用单灯管的高压板把EN信号接上一个高电平的引脚上,然后正负极接在数字电源表上(把电压调成12V),看点亮灯管时的电流,然后进行对比下,如果电流大的就证明灯管有老化。(注:测试灯管时手不要触摸到显示屏的铁壳子上,以免测量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