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0GT Ver1.4 BIOS的刷新问题

楼主(2010-08-01):
内存用667和800都换了,还那样,报BIOS错误;BIOS程序我在七彩虹官网下了个C.N70GT  Ver1.4 ;但我没刷过BIOS。DOS启动盘也做好了,就是那几个文件到底拷贝到那个盘里的根目录里,就黑眼了!我把它拷到软驱里不行,就能看到WINDOWS/COMMAND.COM的文件,找不到刷新程序和BIN文件!拷到FAN32硬盘分区的目录下也不行,没辙了!敬请高手指导一下,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建议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刷写太麻烦  也太费时了  做维修还得有个编程器

网友:
呵呵,找个好的板,在XP上也可能刷,只是先用原的BIOS起动,入XP后,就把它取出,再把要刷的放进去,直接刷,很好的。

网友:
编程器刷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