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R458本本,屏是1.41寸的,高压条坏了,

楼主(2010-08-01):
三星的R458本本,屏是1.41寸的,高压条坏了,现在想找个通用的高压直接改,请问应该选择几V供电的高压条,5V的通用高压条可以吗
三星

网友:
你量一下不就知道几v了。供电,亮度调节,开关,地,这几个

网友:
就地取材喽,假如手上只有5V的高压板,本本原供电18V,那就在主板5V大电感上飞线。反之亦然。

网友:
最好看一下,你原来的供电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