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0GT Ver1.4 BIOS的刷新问题

楼主(2010-08-01):
想必这里是专业区,来碰碰运气;内存用667和800都换了,还那样,报BIOS错误;BIOS程序我在七彩虹官网下了个C.N70GT  Ver1.4 ;但我没刷过BIOS。DOS启动盘也做好了,就是那几个文件到底拷贝到那个盘里的根目录里,就黑眼了!我把它拷到软驱里不行,就能看到WINDOWS/COMMAND.COM的文件,找不到刷新程序和BIN文件!拷到FAN32硬盘分区的目录下也不行,没辙了!敬请高手指导一下,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建议你带系统的硬盘刷 安装个MAXDOS工具箱 FAT32 NTFS都可以的 软驱实在不可靠啦
一般就三个文件啊 BIOS文件 刷新工具 和批处理文件 把这三个放在C盘根目录下就可以 执行批处理就可以啦   里面设置了相应的参数 耐心等着就是了

网友:
问题是总是下面的信息!BIOS彻底罢工聊!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 官网的 步骤:

1.关闭BIOS写保护:开机在机器自检过程中按DEL键进入BIOS。进入Security ,将Flash Write Protection改为Disable

2.将下载附件中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您的工具盘或硬盘的某个分区下(Fat32分区),(如C盘;)

3.通过工具盘将您的机器引导到DOS下,找到相关文件;(如C:)

4.用Dir/w查看分区下是否有我们提供的刷新文件。(C:\dir /w)

5.如果有,则在提示符下输入AMI.bat后按回车即可。刷新会自动进入,刷新完成后请重启计算机。

6.为了以防意外情况,刷新前建议对BIOS进行备份,方法是在第4步之后输入backup.bat后按回车键对BIOS进行备份,备份文件名称默认为backup.rom。

7.刷新成功后请在开机在机器自检过程中按DEL键进入BIOS,进入"Exit",选择“Load Optimal Defaults(Recommended)”选择OK,即载入一次优化值。按F10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目前,是光驱不能运行,按DEL进不到BIOS设置里;也没法认硬盘。唯一能用的就是做的DOS启动盘!

网友:
更换一条内存试一下看。
BIOS可以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