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30花屏

楼主(2010-08-01):
客户拿了的时候是花屏外接也是花屏的,是显卡出了问题。 接下来就折腾了,加焊显卡 重植锡珠 换显卡 换显存折腾一天了,还没好呢。可以肯定不是显卡芯片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整了。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思路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个机子,也是不显把那2个显存做了,就好了,LZ有没有HP6230图纸传过上来,能不能把板号发上来。谢谢

网友:
显存已经换过了。

网友:
你折腾结果是什么。还是花,还是不亮了呢?不过你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显存没做好吧,显卡一般都不好做

网友:
你折腾一天了,还没好,是什么结果?要我们怎么分析?这种情况要么显卡,要么显存,先不要把故障扩大了。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网友:
还是花屏 现在的故障 。我有着两年BGA的经验哦 呵呵

网友:
看看供电和晶振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