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

楼主(2010-08-01):
   今天修到一改装的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白屏,心想要么是驱动板或是屏线的问题就换着试试,谁知道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最后在网上查资料说高压板也会造成白屏,我也报着希望去换了一,没想到还真的可以了,可是一直不解的是屏有亮哟,怎么会是高压板的问题呢,请高手能为小弟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不光你不解,我也不解,屏为白屏,怎么会是高压电路的故障???

网友:
同样不解,,按理说要么驱动板,要么就是屏...试下把原来高压板接上,去掉ADJ..如果确定是高压板问题,只能想到的ADJ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解,如果遐想的话:ADJ是由驱动板控制,它控制高压打开的电流或电压或方式不同。

网友:
如果高压板的控制芯片短路,去高压控制信号的那条线也会引起驱动板短路。
如果是高压的12V短路也会将主供电拉低,导致驱动板或屏供电不足,引起白屏。

网友:
高压板12V短路,拉低驱动板电压,这只是没完全短的情况下,如12V降成6--8V,就是白屏,那也很暗,可不可以用ADJ的控制是由数模转换后的信号来控制的。总觉的是出在控制电路上。

网友:
真是令人不解。这几天就为这事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