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线圈电感代换原则

楼主(2010-08-01):
开机一会就自动关了,发现是电容暴桨,还有一个线圈电感烧坏  里面的圈已经老化了.请问线圈电感更换要什么条件?

网友:
一般线圈电感都很少烧,,算是被你遇上了,,代换时线圈数相同即可..

网友:
我换了个一样大小,圈数多了一圈的  ,这样行不行啊...找不到一样圈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就把板上另一个也拆掉  换两个一样圈数多一圈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拆另一 个线圈,直接换一个 现在都用的正常哦..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的板,拆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可以换。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