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0-08-01):
IBM  R32的笔记本,USB口不能用,排除软件故障了,测它的阻值为347左右,属于正常的,请教各位这只能换南桥了吗?

网友:
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 48m时钟

网友:
阻值正常说明南桥没有坏,查供电或周边元件

网友:
check IC for USB is OK? and SouthGridge

网友:
论坛里难到还有外国人!!!

网友:
供电,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