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问题

楼主(2010-08-01):
请教大家dell电脑最常见的故障是什么!?有一个dell电脑型号我忘记了!开机的时候没有反映偶尔开机指示灯亮3-5秒钟!这个的dell系列的故障在那里
电脑
电脑型号

网友:
你不如问一下笔记本的故障在哪里 dell这么多系列 代工的厂家不一而足 设计型号林林总总 定位高低各有千秋 能有一个通病能通杀吗

网友:
修的多了,遇到的通病就多,那自然就总结出来了,所有的本中DELL的最好拆~

网友:
在开机芯片附近有一个象三集管的芯片性能不良了,它是三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