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反复短路

楼主(2010-08-02):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主板,本来嘛,是电源的风扇不转了,我就换了一个,换好了。客户拿上走了,回了家,插好后,不开机。于是,又拿来,我一通电,完了,只通电,不转,断开12伏电压,风扇转了,我想是12伏短路了,我拆下主板来,一测,有一个管子,60n03通了,导致好几个官子,全通了。我换了,上电,刚进系统,只听见“涮”的一声关机了,之后,那个管子就又烧了,我换了一个功率大的,也是如此啊。atx电源我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啊!!!!我无从下手了,反复烧的话,是管子的型号不对啊。我换了一个98b03的,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得换管理芯片了,它的芯片是6565!!!!这个主板是p5i848pm,联想主机的775的主板。求救了师傅们!!!!

网友:
摸下有无元件发热特别大,测一下VID组合.换CPU试,,不行再换电源管理IC..加焊北桥.

网友:
元件好像没有什么发热量大的,感觉正常啊!!!vid组合怎么测啊。有时,为什么要换cpu测试啊????不明白。请教!!!

网友:
vid组合在cpu供电ic处测,vid组合不对,就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反复烧上管。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老是烧管的话  那么就是把电源IC一起换掉了 6566坏得也挺多的

网友:
修CPU供电,有的时候别太省了,把上下管+IC一起换掉.

网友:
电源IC 和三对上下管一起换吧,那样比较好!

网友:
要换一个电源,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过这种故障 也是连烧  换电源管理IC也是没用  如果解决了的话请告知一声喔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呵,把COM口芯片拆掉不要,在测试下,

网友:
北桥坏,下管G极控制电路开路,电源IC坏,都有可能

网友:
那是我换的管子,温度有点烫手,一会就烧坏了,是不是电源 ic有问题了啊??/

网友:
把电源IC换了试下

网友:
全换,从IC也得换,今天就是把所有的上下管和从IC换了就没再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