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没有3V-5V

楼主(2010-08-02):
客户送修一个方正机器,可加电不亮,看电流很明显是显卡,加焊以后,顺利亮机,可是拿走两天就拿了回来。再一看,连电都不加了,拆开以后一年,电源口的19V保险断了,连上还是一样,量3V-5V对地阻值小,换南桥阻值正常。
可是还是不加电,主板上有19V 。3-5V电源IC是TPS51120 找到图纸看了下,量了一下,22脚:19V。9脚:1.1V 10脚:1.2V
12脚:2.2V    29脚:1.2V
菜鸟对这个芯片不熟悉,不知道还要量那,实在没有办法了,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芯片的图纸

网友:
版主怎么在上边加图呀。

网友: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测一下 28   30

网友:
不插电源,先量5脚、17脚、24脚,应该是接地,不过,一般来说,接地线不会出问题,再量22脚是否有主供电过来,一般是16至19V,如果22脚供电正常,TPS51120本身也是好的,那么4脚会有2V的基准电压输出,再量9脚和10脚,应该是3.3或5V,那么芯片会有3V和5V的线性电压输出,有些芯片会输出供外部其他电路使用,而有些芯片输出的线性电压只供自身内部使用,再量12脚和29脚,应该是3.3或5V,如果不是,就顺着线路去找,为什么没有。如果这些都正常,还是没有3.3和5V,那么可能是芯片坏了,或是上下管、大滤波电容坏了,这几样东西最容易坏,如果有3.3和5V输出了,再量11脚和30脚是否有电源好信号输出,应该是3.3或5V。
我只是想尽快把“弃门出击”这个号练到“小小白”!

网友:
楼主真可以~保险烧了还继续连上~先看看有没有短路再说啊~直接连上故障会扩大的

网友:
那怎么说我这几个EN脚的电压都是不正常的了?要顺着这几个脚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是难呀

网友:
没有人帮忙,弄了几天还是这个样

网友:
挑开12脚和29脚,测有没有3.3V和5V~! 如果没有,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晕死,这种四边的芯片也能把脚挑起来?高手指教.~怎么个挑法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的脚,pcb吧

网友:
是PCB PCB怎么T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