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500开机掉电,插上诊断卡能亮机

楼主(2010-08-02):
hp f500开机掉电,插上诊断卡能亮机。板子是集成显卡的,g6100北桥,不插诊断卡开机到0.4a就掉电,待机3 5v正常,插上诊断卡跑码很正常,量各电压点电压正常,就能点亮机子。机子板号是  DAOAT8MB8H6  REV:H  ,论坛上有图纸但权限太高下不来,不知道那位遇到过此问题,或者是该从何下手,请教了。

网友:
怪机  还会有这样的现象?要不装个无线网卡给他收银子搞定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啊?   用力按住试试...

网友:
首先我觉得应该排除散热和短路,还有楼上的说北桥虚焊,按压还是掉电,虚焊的话,难道插上诊断卡就不虚焊了吗,开机电流只到了。0.4a,不知道检测到哪块了,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难道说插上诊断卡会跳过某些检测,又或者说诊断卡代替了某些检测,不解

网友:
搜索论坛相关资料,也有人遇到掉电的问题,不过后来也没人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拔掉cpu,开机到0.2a就掉电了,还有2l说的,客户本身就有无线网卡,跟那个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奥特曼你说话太逗了,我把诊断卡给他,单不说以后修机子没法用了,客户无线上不了了,打开盖一看,喝,还带跑码的,不会是定时炸弹吧。。。。。。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

网友:
搞定了,就是北桥虚焊,摘下啦充值球就好了

网友:
这个再IBM T40上遇到过,是显卡虚焊,你这个不会是北桥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没诊断卡试哦,马上也做做北桥, 还有啊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啊  PCI-E的可以跑码啊?  在哪买的我也要

网友:
奇怪的问题,有没有解释一下的呢.

网友:
我也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不知道哪里的 问题。送他一个检测卡 好了

网友(2010-09-15):
换个北桥  不行再换南桥 PCI 总线问题 !!!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说了这么多 竟然没解决? 我手上也有类似的 换了个北桥还是 会。。。掉电
  跑过38立即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