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开机不亮

楼主(2010-08-02):
各位前辈,小弟刚学修显卡,现在手上有10片讯景7300 128M的显卡,现在测试都是开机不显,显卡上的风扇会转,请问我该怎么下手去修,请大家给我一点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先要目测, 然后看看 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恩  先目测下有没有掉件的地方。 重点目测PCI总线,然后就是查供电了,再就是打下PCI总线 就是靠近金手指那里有16对耦合电容(电容朝GPU方向)的阻值

网友:
大致 维修方向:
1.目测有无掉件,核心是否完好!
2.测量核心和显存对地管压降值,然后上机测量各点电压
3.nvflash 检测是否 工作和 spi总线 有无异常!
4.测量pci-e 总线
5.做bga

一定要按顺序来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可以加电,查一下有没输出电压,总线,BIOS,时钟,都要查的,不过XFXG73有痛病的。。。

网友:
再请问一下那显卡上的压是多少?

网友:
测量pci-e 总线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