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 BIOS 求解

楼主(2010-08-02):
高手 都是通过量BIOS 判断故障的 请问最新笔记本的8脚BIOS 如三星 r23 MX的BIOS 两它怎么判断问题呢?谢谢

网友:
支持。。。。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用示波器在片选脚,开机看三次跳变就是跑码了,不过我用的是模拟的,数字的我不知道了。听说数字抓不住,不是很确定,还有就是量地址线。32脚位是13,40的是20等等,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