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多多指教,
小弟很急!!!

网友:
这个实在是无法帮你解决实际问题,不同的板开机电路元件位置不同,只能通过跑线路来找相关元件。开关针有的直连开机三极管,有的还连个电阻.......花样有很多。

网友:
看看ATX电源14脚接的什么!!!根据芯片组而言,板子而言有的有, 有的没有!!!

网友:
跑电路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恩,要跑线路啊,找到开关脚顺着往下跑。一般都在主板是左边的边上。只能自己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