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花屏!

楼主(2010-08-02):
这机器不定时花屏   有时一开机就花 有时用一会花! 945集成的  北桥已经换了  客户用了一星期又回来了  还是花屏  重做  两天后又回来了   好像东芝M200    M100  系列的机器都有这种问题
有哪位兄弟修好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
东芝M系列的通病,CPU座下面的大电容,可以在空的位置上加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电容就OK 是吗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用电池开机就不会呀,那是那两款机的通病

网友:
直接换CPU背面的那个大滤波电容,那东西不好拆,风枪一吹就爆

网友:
用其它任何机上面的CPU滤波电容混连个六颗八颗保证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在吗  那个大电容要摘下来吗!??!

网友:
那个大的NEC电容不用拆下来,在CPU座的旁边找找肯定会有装电容的空位置,装上去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再试试,应该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