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必知的53个英文单词和缩写

楼主(2010-08-02):
PC: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Fan: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Fan)

·MB:主机板MotherBoard

·RAM: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以PC-代号划分规格,如PC-133,PC-1066,PC-2700

·HDD:硬盘Hard Disk Drive

·FDD:软盘Floopy Disk Drive

·CD-ROM:光驱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DVD-ROM:DVD光驱Digital Versatile Disk Read Only Memory

·CD-RW:刻录机Compact Disk ReWriter

·VGA:显示卡(显示卡正式用语应为Display Card)

·AUD:声卡(声卡正式用语应为Sound Card)

·LAN:网卡(网卡正式用语应为Network Card)

·MODM:数据卡或调制解调器Modem

·HUB:集线器

·WebCam:网络摄影机

·Capture:影音采集卡

·Case:机箱

·Power:电源

·Moniter:屏幕,CRT为显像管屏幕,LCD为液晶屏幕

·USB: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用来连接外围装置

·IEEE1394:新的高速序列总线规格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Mouse:鼠标,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KB:键盘,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Speaker:喇叭

·Printer:打印机

·Scanner:扫描仪

·UPS:不断电系统

·IDE:指IDE接口规格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IDE接口装置泛指采用IDE接口的各种设备

·SCSI:指SCSI接口规格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SCSI接口装置泛指采用SCSI接口的各种设备

·GHz:(中央处理器运算速度达)Gega赫兹/每秒

·FSB:指“前端总线(Front Side Bus)”频率,以MHz为单位

·ATA:指硬盘传输速率AT

Attachment,ATA-133表示传输速率为133MB/sec

·AGP:显示总线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以2X,4X,8X表示传输频宽模式

·PCI:外围装置连接端口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ATX:指目前电源供应器的规格,也指主机板标准大小尺寸

·BIOS:硬件(输入/输出)基本设置程序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CMOS:储存BIOS基本设置数据的记忆芯片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POST:开机检测Power On Self Test

·OS: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Windows:窗口操作系统,图形接口

·DOS:早期文字指令接口的操作系统

·fdisk:“规划硬盘扇区”-DOS指令之一

·format:“硬盘扇区格式化”-DOS指令之一

·setup.exe:“执行安装程序”-DOS指令之一

·Socket:插槽,如CPU插槽种类有SocketA,Socket478等等

·Pin:针脚,如ATA133硬盘排线是80Pin,如PC2700内存模块是168Pin

·Jumper:跳线(短路端子)

·bit:位(0与1这两种电路状态), 计算机数据最基本的单位

·Byte:字节,等于8 bit(八个位的组合,共有256种电路状态),计算机一个文字以8 bit来表示

·KB:等于1024 Byte

·MB:等于1024 KB

·GB:等于1024 MB

网友(2014-03-16):
恩恩,学习了,这个都是常见的,不过还有报错的英文有的看不懂

网友:
restart 重启         error 错误       read 显示       failure 失败      continue继续        select/option 选择
priority/sequence 顺序         configuration 配置          any 任意      key 键

网友:
这些俺都知了,现在就是搞不懂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一定好好的记一下

网友:
restart 重启         error 错误       read 显示       failure 失败      continue继续        select/option 选择
6 B; z; K0 d) m$ w6 ipriority/sequence 顺序         configuration 配置          any 任意      key 键

网友:
学习了。。这些还多少能看懂点,现在0学习主板硬件知识中。。。好难

网友:
基本常识,记一下

网友:
阅读了,直得收藏,不过“GHz”应该是兆赫兹/每秒。

网友(点评):
GHz 是 吉赫兹 MHz是兆赫兹

网友(点评):
还有频率的单位就叫 赫兹(后面没有 每秒) 表示每秒发生的次数

网友:
以为是电路图中的英语单词缩写呢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顶

网友A:
楼主,这东西记不住,有啥好方法没

网友:
还行 适合刚解除这方面的新手

网友:
不错不错。又重新记一次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一遍又复习了一下基本知识了,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很好 ,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这些是要记住啊。

网友(2014-04-22):
非常好的资料,感觉少了点

网友:
很不错 学习了 对以后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东西记不住,有啥好方法没
这些做维修的都是常见的了,遇见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这个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楼主应该分类把电路的也搞出来

网友:
复习了一下基本知识了,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对看图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