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LD533CPU不复位

楼主(2010-08-02):
GA-8LD533PCI复位都正常了就CPU不复位 北桥经过一个470电阻给CPU复位的测试北桥到电阻这端1.5正常 另一端到CPU的就0.35V了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首先测一下CPU有没有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压一压北桥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的通病是北桥下面的那个供电管 容易坏 测一下输出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