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EP1112A 怎么用啊

楼主(2010-08-02):
买了一个 可以写乐华 顶科 驱动板的编程器    可是发现不会用   写的时候总是提示  Enter isp error    这是提示连接什么错误?  是驱动板吗?驱动板的12V电源我也接上了    会用的朋友给我说一下

网友:
首先前提是电脑port口 378要开了,之后驱动板供电,再次选择对应的程序,如果需要跳线,要把编程器的跳线跳好

网友:
软件要选择并口 usb

网友:
那些插针要设置正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