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求助HP DV2500 怪问题

楼主(2010-08-02):
接到这台本的时候,说客户在揭开屏幕开启最大角度的时候,不小心用力压了一下,然后不显示了,可小弟回来,拆了一下屏幕,就亮了,我以为屏线让压松了,以为又赚到了,可是这几天测试才发现没那么简单。有时想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就会死机,有时会屏幕闪动,不停的闪动,在强行关机后,就成原来的问题了,又不显示了,,,,,,,,,,请大哥们指点啊,,,,,,,,,,,,,天啊,,,,,救命!!!!在线等啊

网友:
检查下屏本身,有屏的话,就直接换了吧
、\

网友:
显卡问题,做显卡先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请问LZ有没有试过外接能不能显示了,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如果屏有问题,我从昨天烤机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现象。

网友:
谢谢各位,重做显卡后,OK,测机,收银子,呵呵。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一般都多见于显卡问题啊。
多谢分享。

网友:
怎么压屏幕都把显卡压虚拉,太NB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