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宇瞻512MB内存DDR1代,电容短路!!!

楼主(2010-08-02):
有一条宇瞻512MB的一代内存,以前我自己用着挺好用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测机器就通不过了。 而且有的机器可以通过,但是芯片的温度超高,今天没事,一测电容,短路。于是就把芯片都拆下来,再重新焊上去,光焊第一个,发现只要把颗粒焊上去,电容就短路,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颗粒坏了?我换了新板也是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那应该就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芯片短路了

网友:
是芯片棵粒短路了。

网友:
浪费了板..   这个很明显是颗粒的问题..   颗粒短路发热你居然还能开机. 在下佩服佩服.
小心摸烧坏主板.  衷告.

网友:
你的烧的不算狠 宇瞻512 双面上板子直接保护,颗粒全拆,16个14个颗粒开路,剩余2个颗粒的阻值还不一样。我把颗粒重新装好,看能不能卖了

网友:
是芯片棵粒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