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SW8有吱吱的电流声

楼主(2010-08-02):
QUANTA SW8有吱吱的电流声,一般为某个电感线圈坏了,可通过示波器量到,有时某个电压无输出也可能是其电感线圈空焊或坏了,换电感线圈时一定不要用风枪去把电感吹上去,这样很容易把电感吹坏,切记要用烙铁焊上去。

网友:
虚焊应该不会有声音吧,电感本身性能不良,倒有可能。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