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的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8-02):
有块,拿来说,测CPU供电1.2v   内存2.5v    桥1.2v      只是没有显卡的1.5v,它是有RT9202控制的,  场效应管是好i的,把芯片换了还是那样,输出0.4v 电压,  郁闷,  9202的5脚有5v供电.     7脚有5v的开启信号,  一脚哟5v电压 ,就是无驱动信号输出,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查9202 的外围电路吧!!!电容什么的!!!

网友:
第8脚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升压?BOOT端

网友:
南桥有问题,加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工作条件正常  那么就测一下上下管的控制极有没有和电源IC连【排除断线】,如果没有断线  那么把上下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