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会重启

楼主(2010-08-02):
这是一块杂牌845GV的板子,重启的故障确定在主板上。一般从开机到重启的时段是不一样的,在集成网卡与北桥之间靠网卡方向的三分之一有一个06N03LA的管子感觉温度会很快地升高,手指不能长时间碰触,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不稳定,同一个点测不到一样的稳定电压。想请教各位,帮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把场管换了测 一下他 的控制信号有没不对

网友:
已换过一个同型号的管子但还是一样,该 管子的通过一个1K欧的电阻与CPU外频跳线相连

网友:
该管子下面有一个12脚的FPE  H16105DF芯片,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主板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请求帮忙

网友:
除了那个06N03LA的管子会发烫以外,其它的管子和芯片温度都正常

网友:
查查负载、??

网友:
先看管子是不是给北桥供电,把管子换了。

网友:
管子已换过了,还是一样会很快发烫

网友:
你 看看是 给谁供电的 ,有可能是负载坏了

网友:
散热不好,要出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这个管子输出极对地值

网友:
测了一下对地阻值是182欧,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