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问题得发哪?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0-08-02):
如果现在板上标配为SB360 是否用SR5100可以代换。就是电流更大,电压更高是不是可以通用代换
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要是我就换上试试。

网友:
dcdzzz
的帖子
我是要进配件~~现在已经弄了SR5100,没拿3XX
所以想问问~~

网友:
找到数据手册,对比参数,差不多的话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