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机器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0-08-02):
昨天接了一台戴尔D620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没说是怎么坏的,我接过来接万用电源一试电流正常就是不触发,于是拆开看了一下没什么地方烧坏的也没发烫的,就测开机电压3.3V正常,测5v,3.3v电压没有,这个机器没5v,3.3v是属于正常的,在测电压的时候测到内存边上有个Y2的晶振的时候电流有跳变有时还跑到0.68A掉电,这个下去没什么思路了,还望各位兄弟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先上CPU,按开机键看看所有的电压有没有起来,如果有的话看时钟,然后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到0.22A就加不上去了

网友:
到0.22A就加不上去了。好像U都没有过啊

网友:
应该查CPU供电部分,但是都没有什么头绪,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