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盘分区方法

楼主(2010-08-02):
谁有U盘分区方法和u盘PE制作方法?
U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8213
你可以使用这个试一下。

网友:
先将U盘格式化成硬盘的格式,就是做成启动盘(要用软件,可以选用晨枫的),再右击我的电脑---管理,打开管理工具,找到磁盘管理,先将原来的分区删除,再创建分区,注意你删除分区后空间可能会缩水,只要分三个区再重启系统就可以找到丢失的空间了 。要做U盘PE的话直接下个晨枫的U盘PE系统安装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U盘内有重要文件的话要先备份了,要不在制作过程中会格式化磁盘、、

网友:
u盘PE制作方法推荐使用老毛桃的winpe最终修改版

网友:
百度打老毛桃

网友A:
有一款镜像软件可以的,Uniso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我一直用IT姐妹的,感觉还行,但是中毒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分区好像不可以哦,做PE好用

网友A:
用量产工具

网友(2012-03-16):
飘雪 就不错啊

网友:
网上有教程啊。我晕。。

网友:
我用U盘作系统分不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