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杂牌C61BL2 主板BIOS!!!

楼主(2010-08-02):
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不大好找,你看看IO桥的型号,然后找个品牌的刷上吧!!!

网友:
到网上搜索一些同型号的BIOS,品牌部限,然后用编程器刷写,多试几个,一定有能用的。

网友:
看IO 和桥。。单桥的NF比较多。。到网上下。映泰bios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