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8P主板滴答滴答的叫

楼主(2010-08-02):
修一冠盟848P主板,上电就是“滴答滴答”地叫个不停,换了好板的BIOS芯片上去也一样,换原来的换到好主板上,一切OK,晕了!把I/O也换了,还是一样,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你把CUP换了,试试看

网友:
我换了N个U,都是好U,还是一样,呵呵!

网友:
把SPEAKER  摘了!!!!

网友:
测试卡有没有显示代码?这种现象有点像负载太重,不知楼主替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这个电源,用很多主板都没事,不会有问题!

网友:
要啊正常就把喇叭干掉

网友:
呵呵,楼上搞笑,修主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
如果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就把喇叭拆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