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开机 有声音 但是开机到一半 声音就没了 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02):
是不是硬件冲突???用的深度系统 开机音乐到一半 右下角跳出sound effects声音就没了

网友:
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去官网下载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没有掉声音,很有可能是南桥有引起的,建议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的,南桥有问题的可能要大。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A:
南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