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贴,我想问问

楼主(2010-08-02):
这是一个去年的贴了,回复不了,因为今天也正好修到这样一块板,无意中看到了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382,在回复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是TEA1530IC的4脚 ,实际板上是有个初级副绕组经一10欧电阻给光耦供电 ,同时这个10欧电阻出来也会到TEA1530的1脚,也就是VCC,我想问下,这个10欧电阻坏了的话,IC的4脚和1脚都会没电压,那么最后输出的给驱动板供电、灯管高压部分供电,怎么会有14V、5V的不稳定之说法!
     本人没什么反驳的意思,只是有问题就提出来,言语过激之处请谅解,重在解决问题与技术交流!

网友:
那就说明芯片是用300v供电啦!持续供电没有电压,就一直在用300v电压启动,我猜用300v的肯定是间歇性的,芯片发现持续供电没有,就继续用300v供电间歇性启动!这个肯定不是人家杜撰的!4脚断路以后的确会产生电压跳变这种现象

网友:
你把该电路的 启动过程,反馈电路搞明白,就可理解了。

这个10欧电阻坏了的话,IC的4脚和1脚都会没电压,
-------------------------------------------------------------------------
你可测试下,是否没电压?如果有是哪来的呢?

网友:
楼主还没理解透电源管理芯片从启动到正常工作的过程。有的设计如果启动失败后会自锁保护停止输出信号给场管,而这个电路设计只是没自锁,芯片能反复启动而已,负载上自然就会有脉冲整流后形成的不稳定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电源一直处于启动状态,,,所以带载能力很差,,

网友:
看了上面几位大师的分析,大清早来到店里,把昨天这台修好的显示器,又拆开,特意断开那年10欧的电阻,后级电压还真的会跳动,早知道发贴前先断一下那电阻就不会搞成误会!

网友:
我不记得这里有什么大师,都是一些学习与自我学习的人,修的多了学的多了就懂的多了,大家都是在相互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