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驱会爆盘?

楼主(2010-08-02):
用我的光驱正在给客户做系统(声明之前光驱好好的从没有任何问题),做到80%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声,我以为是客户的主板电容爆浆了,看看没发现。机器也死机了,按光驱出仓键发现光驱没有反应了,去掉用针捅光驱的孔也不动,用手一摇能听到里面哗啦哗啦响,拆开光驱,我的天啊,光盘整个报废了,就像在碎纸机中搅过一样,把碎片清理完后,想着光驱还能不能用,装好后试机还可以正常使用,捏了一把汗。让我想不通的是怎么会爆盘?

网友:
可能是转速高,盘片质量不好,导致转的过程中不稳,上下摇摆,盘碎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应该是光盘问题吧

网友:
同意以上说法,有可能是盘质量不好,这次买的光盘看着都不行

网友:
哈哈,以前莪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是盘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买盘还是要买好点点的 成本也不是很高 买个空盘自己刻还是不错的 也就2-3块钱  爆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还把前盖炸开了,碎片都炸了出来,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是客户自已的安装盘,我说是盘质量差,他还不承认,说是一直在用的。光驱是SONY DVD。

网友:
哇····学习了 ····下次买好盘

网友:
可能你的盘上有标签,一般笔写标识就可,要油性笔。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  ``行

网友(点评):
别让管理看到 小心扣分

网友:
呵呵 牛啊 哪天看我碰得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