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03FPT显示器

楼主(2010-08-02):
DELL 1703FPT 确认是驱动板坏。通电后显示一下DELL字还有点变型。然后就没反应了,哪位朋友有它的程序,上传一个,谢谢
显示器
DELL

网友:
要是没有程序呢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也行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或是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