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8800GT维修前后..........请指点

楼主(2010-08-02):
维修前:显卡正常使用进系统看20g的高清电影没有问题,但是玩游戏有轻微花屏,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后来游戏玩多了开始出现死机现象,在后来只能在安全模式下卸载驱动才能进系统。
维修部件:做过加焊主芯片,换过两颗现存,最后师傅给出的答案是核心损坏。
维修后:显卡还是花屏但是和之前的花屏现象不一样,出现的是显示器亮点一样的花屏,在刷新的情况下会消失但又会出现,播放高清屏幕大花,玩游戏也大花,偶尔卡死。浏览网页聊天一切正常。
注意:今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下游戏卡死蓝屏重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重启后看高清正常玩游戏正常,显存频率降低100核心降低50,玩游戏时只有很轻微很轻微的小花,
mats测试结果 用的是mats9 因为在机子上win98装不上 只能装矮人工具箱dos下测试,这样会影响测试结果吗?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疑问:会不会是维修的那位师傅没有加焊好啊?有必要重置GPU吗?

网友:
       软件检测没故障,按你的描述,和三星显存的满天星故障一样,就是显存质量不太好,降频有效果,但是还不能彻底解决。还需要辅以其它手段。现在故障还不严重,应该是比较好修复的。你在显存上贴上散热片试试。
      这种卡最好不要轻易加焊,要是显存有问题了,加温只会使它迅速损坏。即使是焊GPU,显存也会受热的。再说这故障和GPU没关系的。

网友:
玩游戏半小时后大花后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1625452     37836851            0
FBD[63:32]           0            0            0
重启几次后又恢复正常测试又没有错误了

网友:
G92这种现像是GPU不良的通病,显存如果要是换就全换成新的

网友:
GPU不良只能换了吗?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再测试,应该可以OK

网友:
G92-270-A2或者G92-150-A2的GPU

网友:
GPU重植下试试

网友:
G92-270-A2核心 用的是4pin的电源接口 加焊过了 ?要重做吗?http://detail.zol.com.cn/vga/index134997.shtml这个是显卡的图片
我还换了加勒比海的散热器 待机温度还是56度 ....

网友:
c出

现这种花屏现象 在XP下一会儿就贴图错误.当机.提示NV4_DISP.DLL 并蓝屏.
是什么原因呢 ?
好像有个热机的过程 要是开机久重启又不花了 可是开机久一点它又花了   花屏的时候进的系统是不带驱动的 不花屏进的系统是带驱动的
G92-270-A2
的gpu

网友:
GPU重植,GPU问题!

网友(2010-09-07):
我的显卡最近也遇到这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