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850

楼主(2010-08-02):
4850,512M版本不显示。跑码正常,诊断卡跑到2R就死机一样,本来该显示的
电压正常,GPU1.25V,显存2.0V

网友:
还有就是BIOS,我每次网上下载了都是61K,63K,63.5K。但是读取出来的BIOS都是64K呀,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存储器是64k,编程器读出的是0-10000地址的数据 所以是64k的容量 但实际显卡bios大小不会大于64k,对于写入不满64k的地址写入代表空的数据,并不是没有数值!

网友:
你的这种现像BIOS实际大小只有57K---63K,其它多的字节是空字节
这种故障和BIOS资料无关吧,查一下其它的测试点

网友:
这种用编程器写入BIOS后,63K的这些,能用吗?
已经测试GPU到耦合电容全部都是495左右,应是正常的吧
就是无从下手咯

网友(点评):
对于 pci-e 的总线 出现该现象 与总线 无关!这个一般为bios、晶体震荡有关。是在一切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以上 情况 都排除,就重做bga(一般好的可能性不大,但就希望个万一)还不行 对于ati的 hd 系列的芯片,核心损

网友:
这种GPU的网很难搞.

网友:
我今天摆了一天的3870的显卡珠子,眼睛都花了

网友:
有没有大哥支点招呀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建议重做下GPU!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找块A卡拆下BIOS芯片代换看看!如能显示但花屏那一定是BIOS了!如一样那就加焊先!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能用来维修检测!对于没有正确的 bios基层 程序 指引的话,gpu 内部 大多模块不会工作的,处于“待命”状态,好多卡内核损坏2b现象 刷相差较远的 bios 会亮 或锁总线

网友:
没支招吗?和BIOS资料无关的,查总线信号部分

网友:
这个卡在外面加焊过GPU,看跑码的状况不像是GPU空焊,我修显卡都用的一张主板,有点感情。空焊一般会挡下D1,正常的直接跑过。跑到2R是死机了,本来就该显示了诊断卡数字,灯都不在闪烁,好像是哪里信号没有读过去一样。
叫我查总线,我根本就没办法,因为我压根不了解总线啊,GPU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是495.一样的

网友:
今天查了下版本,这个是4850毒药,有没有接招的,发修!!!!!

网友:
动过的不接,因为比较麻烦,价格也相当的惊人

网友:
200以内可以接受,多了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如果是GPU损坏,两百是下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