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电脑问题

楼主(2010-08-02):
测量内存AD线时,大部分对地阻值是444,有七八条线对地阻值313,这能说明北桥有问题吗?
这台电脑还经常出现死机,重启的情况,换内存就正常了。
我主要想知道当内存AD线对地阻值有不同时,能说明什么????
没有时钟阻值,测量的全是AD线阻值。

网友:
应该正常,内存的时钟阻值和AD的可能有点差异吧!!!

网友:
应该正常啊,你 换了内存就可以了那就是内存的 问题了

网友:
内存AD线阻值变大时,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北桥是否脱了,还有就是与之相连的电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