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2主板开机后北桥很烫手,北桥旁的MOS管也是烫手的

楼主(2010-08-02):
精英K8M800-M2主板开机后北桥很烫手,北桥旁的MOS管也是烫手的,CPU假负载各电压偏高,时钟有1点几伏,复位有3点几伏,各电压都有就是偏高

网友:
北桥电流太子,引起MOS管过流,南桥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量下 mOS管的输出级 有无短路

网友:
换MOS管子试下。

网友:
北桥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北桥供电过高引起CPU复位等。。电压升高! 重点查修北桥供电!有可能北桥供电修好了别的供电也正常了!发热过大也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管子发烫一般都是后级短路引起电流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有些板复位是有3V多的  板CPU时钟1点多也是正常的  北桥旁边MOS管烫手打一下这个管输出极的对地值看看

网友:
北桥旁边MOS管换了,故障一样,拆下来的MOS,量过是正常的,后再换了八脚的IC,也是一样,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查一下北桥是不是被击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