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SW8不加电

楼主(2010-08-02):
SW8不加电,开机瞬间PQ57第3脚12V电压低为0.49V,将PR189改为10K欧姆后OK.但PQ57第3脚12V电压只有7.7V。
SW8不加电,开机瞬间PQ57第3脚12V电压低为3.3V,换PQ57后OK
SW8不上CPU加电电流上到0.26A,无PLT_RST-R#(PLTRST#)复位,仔细量后发现无3V输出,换南桥右侧8脚IC PQ55后OK

网友:
楼主要是有付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