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机子平均10分钟黑屏

楼主(2010-08-02):
前几天接到一联想WL19AH原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就灭,发现电源14v电压跳变,跟换7575PS后没有问题了,给了客户。今天客户有抱来了说刚开机30分钟后就开始黑屏,开关指示灯市亮的,然后按下开关又可以显示,大约10分钟后有黑屏,在按开关又可以坚持10分钟。本人刚修显示器,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希望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屏保程序在起作用。

网友:
不是屏保,我用的是笔记本外接,笔记本都是好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灯管坏的比较多,建议考虑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了或者是高压电路有空焊现象。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灯管和电容失效引起的。你拆开放那里试着,等毛病正出现的时候你赶紧用自己的灯管试一下。这样应该有效。最起码可以先试出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你要看电源指示灯正常,而显示器不亮时,能不能看到暗影,如果这样是高压电路保护,

网友:
回楼上。这就是我的LCD(ACER X193W)显示器把手册上的一段关于节电模式的内容复制上来。我上面说“屏保”的意思就是指节电模式。
POWER SAVING
The monitor will be driven into Power Saving” mode by the control signal from the display controller, as indicated by the amber-color power LED.
State                         LED Light
ON                             Blue
Power Saving Mode     Amber
The power saving states will be kept until a control signal has been detected or the keyboard or mouse is activated. The recovery time from Active OFF state back to ON state is around 5 secon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是在主机控制下的节能模式,,,通过主机送来的行与场信号的不同组合,而进入节能模式,,,
我说的是显示器本身,没有单独的节能模式,,,
因为楼主说,发现黑屏后,按显示器的开关,就又亮了,,,所以说,你说的节能模式,,意指显示器本身的节能,,也就是说它的唤醒应由显示器按键来唤醒,,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你引用的英文部分说的节能是要由主机的键盘来唤醒的,,之后,主机送出行场信号,,

网友:
你先用你的好灯管 试机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一般这种故障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灯管不良所致。

网友:
有一口灯管有问题,高压输出不平衡,出现高压保护,高压板上有一元件热稳定差。

网友:
斑竹多了,大家回帖 水平 大大提高啦!

看来 以后 大家竞争就更激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