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DDR1内存芯片主要是测哪几个数据脚来判断颗粒损坏,已上图

楼主(2010-08-02):
请问DDR1内存芯片主要是测哪几个数据脚来判断颗粒损坏,已上图

网友:
这里很多这类帖子啊,测不出来

网友:
除非颗粒烧坏了有短路或断路,有坏块是测不出来的。不过断路之类的一般都会烧糊。

网友:
DQ你试试!!!

网友:
这都能用万用表测出来。。那那些测试工具都不需要了。。。万用表只能测个大概有没有短路。开路。。要具体测试单个坏的颗粒要专门的机器上测。。

网友:
只能大大概的打一个LDQS UDQS    LDM  UDM跟数据给的值。一般都比较难测得出来。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很难测出来吧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 ,比数字万用表要好些

网友:
除非颗粒烧坏了有短路或断路,其他就要专业的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