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个ltm09c031a的屏,想用rt6331电视卡驱一下,请 ...
手里有一个ltm09c031a的屏,想用rt6331电视卡驱一下,请帮忙

楼主(2010-08-02):
1、现在手头有编程器,此屏我百度是ttl 5V 31扣的屏,屏线现在没有搞清楚,不知道正扣和反扣什么区别
2、电视驱动板用什么程序可以驱这个屏
非常感谢
百度

网友:
这屏是640X480的。做电视还可以,做显示器不行,所以这样的程序不好找

网友:
你这个电视板是用于比较大屏的,所以这个板的程序开发好像都没有考虑这么老的屏,所以没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
嗯,我就想做成电视用,期望各位帮助, 或者我需要发什么样的电视驱动卡和什么样的屏线,在哪发,都推荐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