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5681声音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31):
现象:客户反映机器有时无声,有时使用一段时间后声音渐渐变小,直到消失!

测试:冷开机时有时无声,无声时不识别声卡,有时使用中声音渐渐变小,直到消失,此时可以识别到声卡。

分析
             1.有时有声,有时无声,外接耳机的情况一样------排除耳机接口导致,同时排除内接喇叭的问题。
             2.有时能识别到,有时不能----说明声卡工作条件在某些条件下不能满足。
             3.声音渐渐消失时能识别到声卡-----说明此时声卡与桥的通信正常,但是此时声卡的解码CORE应该停止工作了。

维修动作:拆机,裸板加设备测试,故障依旧,说明机壳没问题。
                    无声时测量功放的输出,没有,测输入,也没有,先暂时排除功放。

测量声卡与桥的通信总线---HDA总线,HDA_RST_AUDIO#,HDA_SYNC_AUDIO,HDA_SDOUT_AUDIO,电压和波形都正常,排除。

测量声卡本身的工作条件,VDD,VSS,VREF,侧到CODEC_VREF偏低,发现C353电容,拆除,OK!
故障排除!

总结:外设问题不能一开始就换料,能多测的尽量多测,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问题!此处的C353起什么作用,不是有C351吗?请高手解读,谢谢!

网友:
是参考电压

网友:
是的,VREF是参考电压,但是加一个电容与地隔离的作用不太清楚!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芯片内部对地的滤波电容把  自己猜测啊

网友:
滤波作用呀。参考电压对纹波要求很高。

网友:
两个电容频率特性不一样,对高频信号的响应不一样,用两个电容是为了更好的滤波

网友: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滤波应该是的,不过都只是咱们的猜测了,以前听工厂RD讲过,不过忘了!

网友:
的确是个好经验,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无从下手呀.

网友:
是基准电压输出  有可能是漏电啦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下该机的图纸吗

网友:
基准电压了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很好,2楼兄弟维修可以称为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种很新,实在不好意思没有图纸,类似的声卡部分的电路也只有那么一部分的,也不全!还是问兄弟要的。

网友:
关于VREF---仁宝LA5681声音修复一例 续

关于VREF:
查询了一些资料后,总结:
   1.Vref是基准电压(或者叫参考电压)的通用写法.
   2.很多时候一些精密芯片比如ADC芯片,需要一个外部的标准电压作为参考,来衡量输入电压的大小,进行模数转换操作。
   3.基准电压在系统中一定要确保一定的精度,否则会极大地影响系统的精度。
   很明显,声卡就是最典型的ADC器件,因此,对于VREF的精密度自然也高!

  下面附上(仁宝LA5681声音修复一例)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4651-1-1.html

网友:
这个电压对纹波的要求也很高

网友:
请问以下楼主你量信号输入是用示波器量的吗,是波形还是高电平?正常情况,不放歌的时候是否有波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有好多信号,声音信号当然用示波器,电压用万用表就可以了,你说的高电平是指的哪个信号或者电压?你说的不放歌的时候输出当然是没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