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密求助

楼主(2010-08-02):
笔记本 密码在 EPPROM 中  用 编程器  读出  资料  请问大家 用什么 软件 才能  破解 出 里面的  密码 啊.!

网友:
密码  芯片 用 编程器  读出来.!  那 用什么 软件才能读出密码啊。!

网友:
每个不同的笔记本品牌储存密码的地址都不一样,比如IBM 24c0系列的就放在0x330那里,并没有固定地址,这要靠做对比来拿到这些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