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M2N 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02):
开机刚过LOGO 画面 然后提示15秒就自动关机,还无法进入COMS,BIOS我刷了,其他硬件没问题,就主板的问题,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COMS放电试下,会不会散热有问题吖`?

网友:
华硕主板下面有个跳线  看看跳了没   O    OO-----就想左边那样的跳线

网友:
测一下开关脚电压有没为正常电压

网友:
放过电了,散热检查了没问题,开关脚电压也正常,2#你所说的那个跳线在哪

网友:
跑一下CMOS电路看看,是不是有三极管,电阻等不好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秒就自动关机  查所有USB供电  CHASS脚跳线有没有 再就是查USB过流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