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死机故障

楼主(2010-08-02):
客户送来时就说死机。让我重新装一下系统。可是装完系统后,用了不到两分钟就死机了。检测硬盘,换内存,还是死机,此主板显卡为集成+独立。最后加个独立显卡,玩了两个小时,正常。但是客户不愿加独立显卡,非得让修。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北桥散热正常不?

网友:
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因为北桥集成显卡那部分出问题

网友:
北桥散热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是北桥空焊了,加焊去吧。

网友:
已解决,北桥空焊。加焊开机1 个小时还没有出现在问题。谢谢,KUN616和糖丫头5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客气,大家有什么经验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