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笔记本压条有什么窍门没有?

楼主(2010-08-02):
      本人动手的经验不多,来个活吧顾客看着你干,拆过的还好说,就是那处的,要命那么紧,太费时间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透露点技巧,在下感激不尽!
       例如那个康柏V3000 ,新的发热厉害,顾客叫我给他加个铜片,好,半天才拆开,就那压条费了我好多时间,丢人丢大了……败了,彻底败了……

网友:
拆开一头以后,左右晃动着拆,没拆过的机器拆下来以后一定要看看卡扣位置和样式,下次再拆的时候就有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拆开一头是哪头?右上角么?有的那么紧,怎么开始第一步?关键是这第一步难弄……

网友(点评):
我拆过比较紧的就是联想Y450,Y330,习惯先拆盖板的右下角。

网友:
胆大心细,有些卡扣得使很大的劲,刚开始又爬劲大了弄坏,但劲小了又弄不开,弄多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机器我没拆过,但大多数的键盘盖板/压条都差不多,盖板的你可以用小平口缠上胶带翘起一边,压条的你可以直接用手从中间或是两边用力取下。

拆本拆了不少了,觉得都差不多,如果与你遇到的机器不同,以上只作为一点小小的见意吧。

网友:
胆大心细弄多了就好了

网友:
拆的时候不要死掰  左右摇哈就松了!!

网友:
楼上也说的差不多了,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个人觉的还是要多动手,没什么简便的方法拆多了,
自然就会了

网友:
   好像还真没什么诀窍    拆多了就好了 慢慢来

网友:
左右晃动着拆